意大利ELAP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4-04-30):
有一台电子裁板锯,机器开机后据车无法正常归零,据车行走是通过伺服电机减速箱链盘链条驱动行走的,增量编码器装在链盘轴上。故障表现为,机器通电后,做机器归零,伺服电机正转大约1/4圈,又反转大约1/4圈,来回这样3次,然后就正转个5度,又反转5度左右,如此反复不停,(此时据车不是在机械零点附近)。怀疑链盘轴上的编码器有问题,拆下用示波器测A A- B B- M M- 这些相输出波形都没有发现异常,用万用表检查测了一下 A A-  B B- 这四条线,编码不转时19V或转一下停23.8V,转的过程是21.4V,M始终是19V M-始终是23.8V  各位大师有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机械位置被动了

楼主:
还没有到机械位就那样了,离的老远呢

网友B:
设置有没有被动过.

网友C:
LZ解决了没,我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解决了没,我等答案
放假了,没有去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有没有被动过.
没有被动过,机器突然这样的,都怀疑是编码器有问题,现在找不到合适的编码器,真烦人

网友D:
可以换其它的编码器试试。  OMRON的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其它的编码器试试。  OMRON的应该就可以。
这个比较麻烦,6相输出,找不到这样合适的编码器

网友E:
1,没有看到证据证实就是编码器问题,很多时候机械上传输上接收上也会有问题,需要查找。
2,这个编码器确实不怎么样!我一再告知不要迷信“进口”,这个编码器看着就低档。另外标签上是“Z”信号,而你后面写的M是什么?
3,如果M就是Z,那么应该一圈一次变化(0点),而你检测没有变化?还是这个信号太细,你要细心旋转寻找?如果没有变化,那就是Z相丢失,而原始程序要找Z相的话,那找不到Z相它就回不了零了。
4,这个编码器信号是5V差分式,你检测时应该是A对A-(一个表棒A-,一个表棒A+),这种10/24V供电,5V差分信号输出的并不特别,国产的很多能做,我们就有,只要你告知外形尺寸,就看是否可以有替换的。

网友E:
补充:这种重复两个角度间的定位控制很多,5.1前我们就给一家做流水线的做的方案,是用我们提供的RS485编码器GEX38,RS485信号进用户自开发的控制板控制2个角度的定位,相当于机械手臂,效果非常好(好于脉冲增量接收方式,使用成本几乎差不多),客户要求我们5.1前加班赶工交货,据介绍是用于苹果线,此次项目有1千多个需求。GEX38绝对值编码器RS485输出,是专为流水线控制设计的经济型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有兴趣的我在用户使用后再详细介绍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其它的编码器试试。  OMRON的应该就可以。
这个比较麻烦,6相输出,找不到这样合适的编码器
是不是6相看一下实际接线。
具体Z是好是坏,仔细查一下。
从描述看,不像编码器有问题。
查外部吧,比如联轴器是不是松动,原点检测信号是否完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应该不可能6个全用吧  A B Z   A反  B反  Z反   最多也就用到A B Z   有的可能只用到A B  或只用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可能6个全用吧  A B Z   A反  B反  Z反   最多也就用到A B Z   有的可能只用到A B  或只用Z
用不用6相 外部就不知道了,编码器上一个9条线,除了屏蔽,电源两条,其他6条全部接了,链接到单片机上,如果不用的话,有些线会悬空不接的,机器上一共有6个编码器,有两个这种的,一个检测据车,一个检测推板器,其他编码器只接了5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其它的编码器试试。  OMRON的应该就可以。
这个比较麻烦,6相输出,找不到这样合适的编码器
是不是6相看一下实际接线。
具体Z是好是坏,仔细查一下。
从描述看,不像编码器有问题。
查外部吧,比如联轴器是不是松动,原点检测信号是否完好。
接的是六相的这个不用怀疑
在示波器上,查了编码器6相全是好的
连轴器是硬连的,薄片固定编码器,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原点信号,原点是固定块固定在机器上,正常时候归零时行程开关在据车上随据车行走,撞到行程开关了,来回走两下就归零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没有看到证据证实就是编码器问题,很多时候机械上传输上接收上也会有问题,需要查找。
2,这个编码器确实不怎么样!我一再告知不要迷信“进口”,这个编码器看着就低档。另外标签上是“Z”信号,而你后面写的M是什么?
3,如果M就是Z,那么应该一圈一次变化(0点),而你检测没有变化?还是这个信号太细,你要细心旋转寻找?如果没有变化,那就是Z相丢失,而原始程序要找Z相的话,那找不到Z相它就回不了零了。
4,这个编码器信号是5V差分式,你检测时应该是A对A-(一个表棒A-,一个表棒A+),这种10/24V供电,5V差分信号输出的并不特别,国产的很多能做,我们就有,只要你告知外形尺寸,就看是否可以有替换的。

编码器线只有3米不到的样子,从编码器出来到单片机中间不再经过任何端子,因为电柜到机器的线槽太多线,怀疑受干扰,把编码器的线拉出来,不经过线槽直接接到单片机,问题还是一样
机器是意大利那边生产的,整机从意大利来,编码器应该也是那边来的,虽然elap是个冷门的品牌。不好意思,我写了端子号了,编码器的Z就是,电路图上M-与M
在示波器上M-与M 慢慢旋转一圈确实有一次输出,另外我发现机器归零时,编码都还没有旋转一圈,最多就半圈的样子
总之给人的感觉,归零时据车驱动伺服电机,找不到机器原点方向一样
现在呢,没有一个明确的理由确定是编码器问题,另外公司也不舍得出买个编码器回来试,否则已经找你做了

网友F:
检查下,机械传动是否有卡死现象,抛去编码器,转轴能正常旋转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既然三相脉冲在示波器上都能看到
单片机接口故障?
你把示波器接在Z相,设备找一下原点,注意看示波器,能不能出现脉冲,以此判断是单片机问题,还是机械位置问题.
从描述看编码器没坏.

网友G:
楼主在拆卸的时候要小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下,机械传动是否有卡死现象,抛去编码器,转轴能正常旋转吗
可以的,很小的力就能把据车推走了,若是把编码连轴器拿掉,一做机器锯车归零,锯车就飞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