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西门子MM440 110KW 驱动板故障

楼主(2014-05-01):
哪位师傅有MM440 110KW驱动板的图纸,一块驱动板两个BAV99 双二极管炸裂,这两个双二极管是哪条线路上的,起什么作用?不太了解这个驱动板的原理,麻烦哪位老师有经验的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看电路板结构,三个棕色的好像是dc变换变压器,如果是dc变换的话,似乎是BAV99 整流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BAV99的1、2脚分别又和旁边的驱动对管的G极相连,对管是E6N02、4947A.

网友B:
这就是整流用的,三个变压器共六路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供电的话 看实物好似是从IGBT的管脚 直接来自直流母线,分别通过5个串联的二极管和电阻获得。

网友C(2018-05-21):
回复 楼主:
这么高深的供电模式估计还没造出来,那是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