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10 30KW,驱动板

楼主(2014-05-01):
单独给驱动上电,继电器吸合一下又断开?原问是是整流坏,电解电容旁边两个小三极管坏。

网友A:
测量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楼主:
各路电压都没有,而且3844的供电是一点点到十几伏,又跳到几伏,就到十几伏的时候电源工作一下,测量负载也没有短路的,

楼主:
是不是和mc33074adg旁边的三极管有关系?但手头上也没有配件,郁闷

网友B:
单独给弓3844供电看看

楼主:
单独给3844供电的话8脚也是间歇性的有输出,幅度在0.5V左右,

网友C:
那就是蕊片或是8脚外围有问题吧

楼主:
还有一种现象不理解,就是从整流模块的正负直接接600V直流电,在igbt正负端到200V的时候电源开始工作一下,然后这个电源会低到几十伏再慢慢上去呢?

网友B:
主电容和接触器正常吗

楼主:
继电器线圈那个二极管坏掉了,我把那继电器拆下来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