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1):
麦格米特PLC.连接电脑时总是显示不能连接!
PLC 通上电源,开关打到TM  编程线插上,连接电脑!
显示安装驱动,驱动安装完后,重新更新驱动!
然后选择工具    串口设置   编程口设置    连接的波特率选9600  选择刚新插的串口 然后确认!老是连接不上电脑!

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和三菱的有些区别了

网友B:
呵呵;COM口都没显示出来;先在电脑硬件属性查看是COM几;

网友C:
麦格米特的软件更新过了,以前的软件连不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选择了
麦格米特PLC.连接电脑时总是显示不能连接!
PLC 通上电源,开关打到TM  编程线插上,连接电脑!
显示安装驱动,驱动安装完后,重新更新驱动!
然后选择工具    串口设置   编程口设置    连接的波特率选9600  选择刚新插的串口 然后确认!老是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使用的是最新的软件!

网友D(2016-06-11):
我的也那样,求高手赐教

网友E(2016-11-17):
加我QQ 1803894851  我给你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