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1):
在调用FB41时,显示S7-SCL未安装,其他FB,FC也这样,怎么办,求老师知道

网友A:
呵呵,SCL( 结构化控制语言)。正常来说我们西门子的编程软件默认安装就是LAD(梯形图)、STL(语句表)、FBD(功能块)
SCL是一种高级的编程语言,STEP7 BASIC订货中不带SCL语言,需要另购。它同STL、LAD、FBD属于同一个作用。SCL需要用单独的程序块来编写,需要编译后才能下载到CPU执行;LAD和STL可以在同一个程序块里编写。

网友B:
长见识了
这个没用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调用PID功能块的时候,显示为只读,不能使用该怎么办,求指导。

网友A:
回复 楼主:
西门子论坛很多,他本身提供的块是保护的,你填写接口参数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