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1):
一台富士FNRG11S5.5G变频器,上电显示8_8_,按下STOP键后,显示英文的参数设置,没死机,可以调参数,英文太差,看不懂,怀疑是主板问题,找了一台7.5KW的同型号主板,上电显示中文参数正常,万用表测量CPU附近的IC,确定是93C66A坏了,拆掉以后,将好的主板上的IC换到坏的主板上,上电显示中文参数,上淘宝买了20个93C66A,换上以后不行,还是显示8_8_,英文参数,问淘宝店主说,这些IC除了出厂批次不一样,IC型号一致,应该没啥问题,当天又在其它店买了20个,快递到后,替换上,还是不行,反复的也把好板子换上买的这些IC,也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太伤脑筋了...这台机器已经拖了1个星期了,大师们帮忙想想办法...没辙了

网友A:
93C**要写进程序的,你这么个换法。。。。

网友B:
93c66是存储器,里面有程序的,换新的当然没用,你装上新的以后恢复出厂值试试,要还是不行就只能用烧卡器把程序读出来,在写进去,或者干脆换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怎么写程序呢...我还是个菜鸟呢..只是凭自己的有点经验判断出这个问题,还没达到主板级维修呢..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师说具体一点,小弟对单片机存贮器之类的一点都不懂,借此机会研究研究...赐教!

网友C:
购买能够对8个引脚的随机存储器(RAM)集成块进行烧写程序的电路板。
将好的芯片读出程序,保存,将新的芯片装入,烧进保存的程序。
呵呵,我也没玩过,瞎猜的。

网友D:
93C**是常用的EEPROM 存储IC,楼主你原先的那个IC可能并没坏,只是内部数据坏了。你新购买的IC是空的没有数据,所以你再买200个也一样不行。烧写的话你网上搜搜编程器,便宜的几十块,但器件支持数量会比较少,找找支持你这个EEPROM型号的。好的编程器上千,但支持器件会多很多。把你好的那个93C66数据读出来,然后写进新买的空白IC里,装上去就可以了,具体怎样读写,要取决于你所使用的编程器软件界面,但一般都很简单。看你不太了解烧写EEPROM,提醒你一下,千万别在读取好的IC的时候误点写入,从而把好的数据删了。

网友E:
有程序的估计要换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93C**是常用的EEPROM 存储IC,楼主你原先的那个IC可能并没坏,只是内部数据坏了。你新购买的IC是空的没有数据,所以你再买200个也一样不行。烧写的话你网上搜搜编程器,便宜的几十块,但器件支持数量会比较少,找找支持你这个EEPROM型号的。好的编程器上千,但支持器件会多很多。把你好的那个93C66数据读出来,然后写进新买的空白IC里,装上去就可以了,具体怎样读写,要取决于你所使用的编程器软件界面,但一般都很简单。看你不太了解烧写EEPROM,提醒你一下,千万别在读取好的IC的时候误点写入,从而把好的数据删了。
好专业,学习了,虽然从来没有搞过这个

网友G:
写程序啊

网友H:
就是把好的存储器里面的程序复制到坏的存储器里面,可以多写几个备用,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呢,谢谢您的指点!我已经网购了IC编程器,到货后再搞,遇到问题必须解决,维修之路坎坎坷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点担心买的IC编程器会不会把唯一的一块板子给报废了

网友I:
6楼说的对,网上有介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呢,谢谢您的指点!我已经网购了IC编程器,到货后再搞,遇到问题必须解决,维修之路坎坎坷坷啊。
不用客气,谈不上指点,互相探讨。由于你不熟悉编程器,如果你真的没有把握怕把你那唯一完好数据的EEPROM IC损坏,我给你个使用编程器的建议。你先不要急于动你那完好有数据的IC。既然你有那么多空白EEPROM,那就找一个装上,用编程器的编辑窗口随便键盘敲一些数据进去,然后写入,这样就相当于模仿成一个“测试用完好数据的IC”再用这片IC试着读出,然后再写入另一片空白IC,然后从第二片被拷贝的IC内读取数据看看是否为第一片你制作的“测试用完好数据IC”的相同内容。熟练了以后,再去真正的读出并拷贝你那完好的EEPROM IC。祝你成功!

网友I:
回复 楼主:
先把坏的芯片里的数据读出来保存(实际芯片没坏,里面的数据不对了),在读好的,对比看看,我家的空调也是不能开机,没有坏件,把存储器的数据读出,从网上找了一个好程序,对比发现,就四组数不对,(一组4个数,二进制)把数改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到货后果断直接读取好IC数据,再写到裸IC上,替换,上电OK!小弟感谢各位师傅!谢谢你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