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1):
(1)外加正向电压(正偏)
  在外电场作用下,多子将向PN结移动,结果使空间电荷区变窄,内电场被削弱,有利于多子的扩散而不利于少子的漂移,扩散运动起主要作用。结果,P区的多子空穴将源源不断的流向N区,而N区的多子自由电子亦不断流向P区,这两股载流子的流动就形成了PN结的正向电流。
  观看动画(动画源文件下载)

  (2)外加反向电压(反偏)
  在外电场作用下,多子将背离PN结移动,结果使空间电荷区变宽,内电场被增强,有利于少子的漂移而不利于多子的扩散,漂移运动起主要作用。漂移运动产生的漂移电流的方向与正向电流相反,称为反向电流。因少子浓度很低,反向电流远小于正向电流。
  当温度一定时,少子浓度一定,反向电流几乎不随外加电压而变化,故称为反向饱和电流。
这个关于正偏和反偏的释义,自己老是不明白。能否举例讲下啊,结合实际通俗易懂的列子。

网友A:
如果不是深入研究,只要知道PN结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就行了。

网友B:
呵呵,进军理论物理研究领域?
值得赞许,但是好像太深奥了,还是我们玩硬件,做工程来的实在。

网友C:
楼主求知欲很强啊

网友D:
如果是维修知道PN结单向导电就行。

网友E:
楼主是搞电子的。

网友F:
看来楼主是准备做半导体了!

网友G:
个人理解,正偏是减弱pn结电场力,即空间电荷区变窄,然后就是正向导通。但是起始状态因为有内电场的作用,所以电流增加才会缓慢。
而反偏就是加强内电场,导致空间电荷区变宽,使电子不易越过空间电荷区,呈现截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理解,正偏是减弱pn结电场力,即空间电荷区变窄,然后就是正向导通。但是起始状态因为有内电场的作用,所以电流增加才会缓慢。
而反偏就是加强内电场,导致空间电荷区变宽,使电子不易越过空间电荷区,呈现截至状态。
这个通俗易懂,一目了然。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