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2):
换了主板就好了,是主板的问题,恢复过出厂设置,但是无效,主板就那些东西,你们遇到过没有,存储器拆机换了1个还是无效。F0003是欠压故障,调出主板数据看直流母线540多福特。

网友A:
我这里遇到过,是用在高压泵上的440,某段时间经常会启动报F0003或F0002。后来查找原因是管路系统有其他作业造成压力扰动,造成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可加装电阻解决。

网友B:
换的存储器是有正确数据的还是空白的?如果是参数只有几个且不能初始化,可以确定是存储器数据异常!

网友C:
是检测电路故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恢复,换的好主板拆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调出来看电压540V多,换主板就好了,主板上的比较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主板OK,主板不知怎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