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14-05-02):
(无正文)

网友A:
没见过,同等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电厂里淘汰的不知什么玩意

网友B:
DC/DC变换模块。特点:输入和输出是隔离的,非共地。这个变换的特点是,可以自己根据需要随便设置输入输出的形式。而国内许多的模块制造商产品,输入和输出形式是单一的,订货时选好了,不能改。

网友C:
没人回答啊,我也是来求真相的

网友B:
哦,是模拟信号发生器和检测器。即可以输出模拟信号,也可以输入模拟信号做显示标定。

网友D:
没有见过啊!

网友E:
是不是手持信号发送,接收

网友F:
横流,横压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B:
DC/DC变换模块。特点:输入和输出是隔离的,非共地。这个变换的特点是,可以自己根据需要随便设置输入输出的形式。而国内许多的模块制造商产品,输入和输出形式是单一的,订货时选好了,不能改。
同意,有点类似于信号发生器的感觉,有可以将其他信号输入输出。
就像手动和自动一样

网友B:
面板的输入输出转换,应该是当打在输入档时,由输入插孔输入信号,显示器显示输入的数值。是电压还是毫安信号自行预设选择好,然后显示,相当于万用表的电流档或电压档选择和显示功能;

当打在输出档时,尤其输出插头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类似信号发生器功能。

这个东西应该是宝贝。

网友H:
在网上搜到的标准名字是“Model 1045 DIGITAL CALIBRATOR/SIGNAL INDICATOR”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数字校验仪/信号指示器,附带说明书

网友I:
没有见过

网友B:
嗯,11楼的结论,赞成。

网友J:
有见识了。

网友K:
信号发生器

楼主:
感谢各位给我的帮助,受益匪浅,长见识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在网上搜到的标准名字是“Model 1045 DIGITAL CALIBRATOR/SIGNAL INDICATOR”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数字校验仪/信号指示器,附带说明书
   网络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