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程序,能不能编简单

楼主(2014-05-02):
(无正文)

网友A:
OMG!如果是西门子的,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可以,日系的我不确定,等别人补充

网友B:
用个MOV D0 K1Y0
然后往D0中输入不同的数值

网友C:
以下程序应该可用:

网友D:
X是8进制,是三菱FX的吧,Q的A的可以简化,FX的不行。

网友E:
功能一样就好

网友F:
好像可以的,叫什么外部输入吧,指令忘记了

楼主:
我想用传送类指令做,BIN,BCD,XCH,BMO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传送类指令做,BIN,BCD,XCH,BMOV
既然楼主不放心,那就仿真试一下,看看BIN、BCD、XCH、BMOV指令是否与预想的一样。
建议同时也用ENCO指令仿真一下,看看是否一样。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本人已用ENCO仿真过,其结果与你的原程序一样!

网友G:
I---11---[ENCO X0 D0 K4]
I----11---[MOV D0 K1Y0]
3楼是完全正确,编码指令, k4代表 以x0为首的16个位元件,安下x只有最后按下的那个有效,并送入d0里。把欧莫龙的编码指令写入就行,它和三凌只是字体的差别,理念是一样。个人观点,如有说错请指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