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2):
买了个英飞凌100A的宽的6单元,这台机器就是修不好,修了3天还是没有,以前遇到过一次假模块,买个重新换上就好了,可能这次又是假的吧,哎费事,费力,费钱,损名利,太划不来了!怎样判断模块品质好坏啊

网友A:
模块质量一定要好啊否则太费事

网友B:
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歏的啊不过现在我都用正品了省事不少

网友C:
二手模块的风险远高于全新模块,最好买全新模块,如果能买到的话

网友D:
用全新的吧,我一直支持用全新的

网友E:
还是用全新的好。旧的没有底

网友F:
我基本上都用二手的,不过我的货源比较好,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G:
买模块是很头疼,新的价高先不说,就怕不良商家拿原装货用先进工具先打磨再来个激光打字把150A抹了打上200A,买旧模块我认为直接去变频器配件拆机模块店买,混熟悉了也不至于坑人,一般用指针表10K测触发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坏模块能过万用表这关的,其中表测模块也遇到2次问题,一次是用10K触发后不能保持,第二次是用表1K测模块反向阻值仅3K

网友H:
二手模块一直在用,测触发脚的电容值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