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

楼主(2014-05-03):
大家好~!
   有一台台安变频器N2-202-M 220V 1.5KW ,模块拆掉,测量上三路静态电压为负9V,下三路静态电压为负8V,驱动光耦是PC923,PC929组合,这样的静态电压正常吗?

网友A:
上三路都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三路都是9V,下三路都是8V ,都很平衡

网友B:
台安这种机,上三路负压由稳压管产生,下三路负压由变压器双绕组整流产生。产生的形式不同,电压有点差别是正常的。这个负压对于控制并无意义,只是为了更可靠的截止。-5也是可以的别说还有-8,有些机型无负压即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安这种机,上三路负压由稳压管产生,下三路负压由变压器双绕组整流产生。产生的形式不同,电压有点差别是正常的。这个负压对于控制并无意义,只是为了更可靠的截止。-5也是可以的别说还有-8,有些机型无负压即0V
说的很好 应该说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