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3):
(无正文)

楼主:
铭牌标是380V 30KW的  逆变用300的IGBT 整流用6MBP150的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
现代HESD 2000G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整流桥用的是什么?目测不是

楼主:
进线有滤波器 电感器 整流用6MBP150RA120的

网友C:
是不是四象限的变频器,其标志有二:

其一,是不是内置了制动单元?如果是,那就可以是四象限的。加个外接制动电阻箱即可实现变频电机四象限运行;

其二,如果没有内置制动单元,但变频器的输入电源部分是双向整流器加逆变器,也就是既可以整流,也可以回馈电网的模块。那也是四象限的变频器。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电网反馈的四象限变频器,输入电源部分,一定要双向的模块,不能只有单相整流模块。即便是可控硅的,也要是反并联的整流电路,单相的不是。不过现在回馈电网的四象限变频器,都兴有源前端技术,也就是用 IGBT做整流回馈的变频器电源部分。其优点是,不怕变频器在电网不稳定是失控。而且功率因数理论上可以做到等于1。

网友C:
楼主发的图都没有文字说明,也不知道那个是输出部分的端子,那个是输入部分的端子。怎么叫别人去鉴赏?嘿嘿

楼主:
重发一个

网友D:
是四象限变频器,他的整流是用IGB模块,并且用svpwm信号控制整流的,应该是四象限变频器无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这型号或相似的四象变频器资料

网友C:
嗯,这回看清楚了。是IGBT的模块做进线电源,是四象限的变频器。那个进线滤波器太简单了,这样做回馈电流的谐波会很严重。对周边电气设备会有影响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快容下面有标签也是滤波器啊(象是成品的)另外这机器用料也好象较大不绣钢外壳30KW的机 器整流用150A一体智能模块 逆变用 300A的IGBT 现在能显示就不知道怎么应用

网友D:
搞过一个英威腾的四相变频器,当时是不显示,后来查到是IGBT的门极导通不良!资料没有,当时客户急着用,没仔细研究整流反馈的IGBT的逆变原理!
正反转跟我们平时用的一样的,就是那个制动部分,你查下英威腾的四象限变频器的说明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仔细看下,在进线滤波前面他好像还加了个什么东西,我图片看不清楚,认不出是什么东西?相对的来说,对电网的干扰是有的,但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从图片看,还是无源滤波,就是磁环的抗共模噪声的。如果是高性能的,滤波装置就是一个单独的系统,属于有源滤波。

网友D:
按照你说的来看的话,那么如果他这个有源滤波的指标如果还可以的话,对于高频谐波分量能够抑制大部分,那么对于电网的干扰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是不知道他这个滤波器的性能指标究竟怎样,估计对电网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滤波器图片是
不知道是有源还是无源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清楚了,噪声滤波器,是无源的,韩国棒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