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问题

楼主(2014-05-03):
接触器线圈有AC36V、AC220V、AC380V有什么区别呢?
DC24V与AC24V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线径和匝数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要接入相对应的电压。

网友B: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主要区别;就是在铁芯和线圈上。

交流接触器电磁铁芯存在涡流,所以电磁铁芯做成一片一片叠加在一起。过零瞬间防止电磁释放,在电磁铁芯上加有短路环,线圈匝数少电流大,线径粗。

直流接触器电磁铁芯是整体铁芯,线圈细长,匝数特别多。如果把交、直流接触器接错了,就是直流电接交流接触器,线圈马上烧。交流电接直流接触器,接触器无法吸合。

至于电压大小,取决于电路类型。

网友C:
楼上说的好!

网友D:
电压等级不同,适合于不同的控制电压,安全方面的考虑;
可能有其历史原因。

网友E:
 2楼美女说的好啊。

网友F:
肯德机的可乐有小中大的规格,看你要那种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G:
对应用  这个要看仔细

网友H:
电压区别那么大,还说怎么区别

网友I:
看仔细了 用的时候要东西不能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