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闭环控制

楼主(2014-05-03):
伺服系统构成的闭环系统中,比较和补偿是由伺服驱动器还是cnc来完成的?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在哪做补偿?在哪做闭环?这取决于设计者本人的习惯、技术路线和系统的结构。如果伺服驱动器是工程型的、高端的产品,在伺服驱动器里做闭环控制和补偿当然是很不错的了。因为它在最底层,系统的响应速度快,系统的结构简单。很好很强大。我喜欢这样的系统结构设计和制造。

如果对上位熟悉,对传动和伺服控制器不熟悉,在上位做闭环控制和补偿未尝不可。只要不影响闭环控制和补偿的响应速度就行。

网友B:
一般伺服本身这边做的多点!

网友C:
伺服本身就是闭环系统;
全闭环系统信号当然是给伺服驱动器最好,响应速度快和驱动器支持全闭环的算法等等。

网友D:
那闭环信号给plc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