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抓破脑袋也没找到问题,大师们帮我看看呀

楼主(2014-05-03):
模块烧了,驱动的TLP350烧了1个,反向截止电压9V稳压二极管烧了,换了后测波形正常。装上模块,主回路上灯泡,主回路低于300V电压,UVW三项输出正常,一旦主回路高于350V则灯泡就要微亮,加到500V灯泡就很亮,不知什么原因,换过主板,换过以前用过的模块还是这种现象,不知道怎么回事,驱动电容也换了,难道反向截止电压稳压二极管有特殊要求?真心求解啊

网友A:
主回路接入调压器改制的可调电源,在320V安全电压下,开机运行量输出看看,如果三相输出正常的话,再带一个两三百W的小电机试试(小电机220V输出就可运转)。如果还是正常的话,估计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B:
不知驱动线要不要绕在一起?

网友C:
'主回路低于300V电压,UVW三项输出正常'主回路欠压了能输出?不报警吗。感觉你这机是电源部份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几天发现开关电源变压器内部冒火,但是却能工作,且变压器发热,有股味道不正常,确定开关电源变压器坏了,小板用的你的做实验喔,请问大师是原来变压器有问题导致模块烧毁,还是我换了模块烧的变压器,修了那么久变频器没遇到过,当时送修时只有1路TLP350坏了,和截止负压9V稳压管坏了,换了测波形差不多就装了模块,以前都是一次性成功,居然这次最狼狈。反正刚装上模块时主回路上低压电正常,但高于直流高于450V变压器就吱吱响。

网友C:
变压器冒火有异味怎么也得换掉再说。
我作个你这台机的故障个人推理:开始时TLP350短路,引起电源保护,但用户未及时断开主电源。于是开关电源在起振--过流保护间循环,相当于马达的频繁起动,变压器长期处于过电流严重发热,导至绝缘损坏匝间短路。变压器的损坏准确的说是二次故障,本来可以避免的。
你那个小板我也看出确实是我生产的,哈哈。

网友D:
如果不装模块试机正常,我觉得你在检查一下模块吧!或者换一批模块试试,我今天遇到个1组保护稳压管坏一个的,他的波形都没有多大区别,但一运转驱动电压就有点偏低,而且哪个地方还有轻微的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嘿嘿!论坛里感觉你的水平相当不错的喔,发了个变压器回来装上后来解开谜底

楼主:
回复 楼主:
更换变压器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E:
没有维修过变频器内部电路板的飘过 !

网友F(2014-06-03):
我感觉电源部分有短路现象,看图片电路板很脏,建议清洗吹干后再试,因为当电路板的夹层有腐蚀或是霉变时,低电压时不容易击穿,电压高的时候就会出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