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3):
自控系统,从程序和硬件都串了保护【互保】,按说这经典的控制电路应该没问题吧,结果总烧坏控制反转的交流接触器触点。
当前,只好从程序上在正转和反转间加了时间延时。但控制系统还没有搞完善,plc的资源有限【延时和计数所剩无几】,有没有其他的法子折腾折腾。

网友A:
加大正反转接触器的容量选在大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控系统,从程序和硬件都串了保护【互保】,按说这经典的控制电路应该没问题吧,结果总烧坏控制反转的交流接触器触点。
当前,只好从程序上在正转和反转间加了时间延时。但控制系统还没有搞完善,plc的资源有限【延时和计数所剩无几】,有没有其他的法子折腾折腾。

楼主你说的电气控制不专业,电机正反转控制是具有互锁功能。还有你表述总烧坏反转接触器,请问是主触头还是辅助触头?如果是指辅助触头的话,首先要知道交流接触器辅助触头只能承受5A的电流,这不仅与接触器质量有关还与电流有关。

网友C:
按说在反转启动时电机要处于完全停止状态,所以要加热延时,要不在电机还在惯性正转状态下就马上启动反转,不光反转接触器爱坏,就是机械部分也要承受很大的冲击,所以建议增加延时,如果PLC容量不够可以在外围想办法啊,增加时间继电器,或者给电机增加制动以达到电机快速停止。

网友D:
3楼说的很对,电机有没有停止后在反转,很重要的。

网友E:
可以在电机上增加速度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反转。

网友F:
正反转转换之间,需有适当的延时或加适当的延时;
另,电机功率有多大?

网友G:
你钳一下正反转的电流,可能电机正转还没有停止就反转了,反转电流较大。。。。。。

网友H:
你这种情况,

肯定是正传后 再反转,但是正转还没有完全停止,
导致反转启动电流过大烧坏反转接触器触头,

要么你换大容量接触器,
要么你尽量在电机完全停止后再反转
要么你加制动要电机正转快点停下来
要么就接着烧吧。。

网友I:
不能采用只接进行反方向运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钳一下正反转的电流,可能电机正转还没有停止就反转了,反转电流较大。。。。。。
这倒是极有可能的

网友K:
延时的思路是对的,但你有没有想到在你的延时时间内电机停止转动了才反转吗?如晨电机没停就反转就相当天反转加制动,那你的反转接触器加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