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工位旋转工作台

楼主(2014-05-03):
四工位旋转工作台采用那种方式好!
1.普通电机+变频器+编码器
2.普通电机+变频器+接近开关
3.步进电机系统
4.伺服电机系统
5.其他

首先,关于旋转台我觉得使用蜗轮蜗杆旋转台较好。由于工位的停留作业时间至少要8秒而工位旋转时间要求越短越好大概1秒左右,于是使用凸轮分割器旋转台就不合适了。

以上几种我个人倾向与第1种,成本相对要小,而公司准备使用第3种。我对步进电机的担心是失步和过冲,而这两种只要有一点都会造成累积误差!

伺服电机系统具有半闭环,而困惑我的是如果半闭环的比较和补偿由伺服驱动器完成的话,是否我PLC只需给驱动器发送脉冲信号而误差的修正就完全交给驱动器了!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看你的定位精度要求了

网友B:
这可能与产品加工要求、机械设计、成本等有关。

网友C:
看精度,看成本要求,伺服的精度好,成本也高。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误差0.2毫米,那么第三种价格最低 也是最广泛的

网友E:
普通电机+分割器+接近开关

网友F:
对了,四分割器,一般是八分割的。台湾的好用。

网友G:
我们配过编码器给菲尼克斯的德国设备,是多工位的,用变频电机+编码器,每个工位定位实际上是最少需要三个位置的信息--减速1,减速2,停车(相当于凸轮切入、减速、凸轮凸起停车最少三个位置),一个工位如果只用一个接近开关,停车不稳且精度不高。这样的对于多工位的话,转台用开关类就显得不合算了,开关用太多了成本高了,而且降低了可靠性,建议用编码器,尤其是绝对值编码器(信号可以选Rs485,一般PLC和单片机开发都可以接收,成本也不高)。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的控制器---12个位置开关输出,4工位每个可分配到三个开关并可在显示面板上设定位置--减速1,减速2,停车——到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减速与定位。
这里是案例介绍,楼主可借鉴:http://blog.gkong.com/gemple_176305.ashx

楼主(2014-11-18):
最终使用普通电机+分割器+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