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3):
一般遇到的星三角启动,都是一个启动时间,就是先星形启动,一个时间到了,就转为三角运行,偶然看到有个星三角启动,用了二个时间来控制,就是先星形启动,一个时间到了,断开主接和星接,启动三角接,又启动一个时间,待时间到,启动主接,进行三角运行。这二个方式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好处?先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为了防止切换瞬间电弧短路,而设置的时间。一般时间很短

网友B:
没有看到这样做的。

网友C:
应当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楼主没有讲清楚:

楼主:
启动三角形接触器,是一个接触器,三角形运行是要启动主接和三角接二个接触器的。

网友E:
听起来有点把简单的事复杂化了,说不定就是一个没脑的人做的呢,你们还当是神做的

网友F:
一个时间到了,断开主接和星接,启动三角接,这个时候电机绕组是开路状态,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G:
支持1楼的说法

网友H:
还没见过。

网友I:
把图发错来看看啊,亲

网友J:
好像只有在用plc时,里面才会这样设计,继电设计里很少用到,因为多增加原件了。
主要作用是保护接触器。

网友K: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搞的啊

网友L:
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搞定转换了呀,没有必要复杂化吧

网友M:
目的是避免转换时弧光短路,但根本用不着第二个时继,三个接触器加一个时继,也能做到不发生弧光短路,关键是控制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N:
这东西我做过(我用一个双时间继电器),因为当时“星”接触器线圈消磁时间长,造成“角”接触器无法吸合才改的,已经用了十多年也没事。

网友O:
我觉得是1楼讲的那个意思

网友P:
这种做法也可以,实质上是为了避免在星三角切换的时候三角接触器已经吸合而星形接触器未断开造成的放炮
但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做了几百例55kW以下的星三角都是一个计时器的

网友Q:
不会是双速电机吧???有这样的星三角??

网友R:
灭弧延时。

网友S:
我做过的程序都在0.5秒的间隔

网友T:
没有见过啊,也不用复杂化啊。

网友U:
还没有接触到这么奇怪的星三角!

网友V:
变频启动工频运行的电路里都是这样做的,但星三角启动我也没有见过

网友W: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