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55A43B 驱动板的D026 D030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5-03):
接修一台 台达VFD055A43B变频器,发现驱动板上的D026 D030被拆除,不知是什么型号的,也不知那端是正极,哪位有这种 型号的机器,麻烦看一下,先行谢了。

网友A:
快恢复二级管BYV26E(1000V 1A)
白色线条粗的是正极标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