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测高温的仪器哪里坏了?

楼主(2014-05-03):
前几天还能用,就是测量的数据不准确,估计是电池没电了,换了个新电池结果连显示也不显示了,换成旧电池一样,拆开看了一下,开关没问题,电池供电处也没问题

网友A:
这个就是红外带激光定位的测温枪吧,是不是测量圆筒里面的那个塑料片儿位置动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黑色圆桶里的塑料片?现状是后面的液晶屏不显示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刚才没有看全,连显示屏都不显示了,不好意思,这个测温枪的详细原理没有研究过,还真不知道

网友B:
是电源没有通吗 开关好吗

网友C:
本来有 换了电池就没有了啊 估计哪里接触不太好啊

网友D:
这个测温枪是不是要按开关才有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好的,开关按钮也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了开关也不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芯片到电池有两根线,接上电池,芯片端有电的

网友E:
有意思没研究过

网友F:
       换成旧电池一样,还有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