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3):
在XP SP3 SP2的系统下点安装,没有反映。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XP SP3 SP2的系统下点安装,没有反映。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到底在SP3下还是SP2下呢?

软件下载完整了没有呢?

楼主:
SP3  SP2的系统都试了
软件应该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