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求解

楼主(2014-05-03):
有一台60点的三菱PLC程序断电不记忆,电池正常。没有名显故障,不知从何查起?望指教

网友A:
呵呵;PLC具体型号??

网友B:
PLC有问题、、

网友C: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断电记忆的?

网友D:
具体哪部分不记忆?

网友E:
没说清楚,内存用对了吗

网友F:
什么东西不记忆没说清楚,是程序会丢失,还是数据之类的,具体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程序会没有,重下载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F2N60系列。

网友B:
检查PLC内部断电后电池续电的那部分电路,个人推测这里的问题。。

楼主可把PLC寄给我来免费维修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是电池部分或主机的问题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先看看你程序写入到什么地方,程序最好写到闪存中。建议不要把程序只保留在内存中,只有PLC有带电池才能在断电时保持一段时间,若将存储放到闪存就不必当心这个问题了。不过你要看你的PLC型号有无闪存,网上查一下你PLC型号的存储功能。

网友A:
乱讲一通;
FX2N何来60点的;
如果是FX2N 64点的,这是用电池来保存的,请更换新的电池后再试一下;

网友G:
如果程序丢失的话,这和电池没关系了。要检查PLC。

网友H:
什么不记忆?寄存器?继电器?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威武,是64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但不知硬件那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丢在一边没用了,寄给你也无妨

网友I:
呵呵 偶公司也有一台台达的DVP40EH2 进水过一次 ,后来就是写程序进去能用,断电后程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