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3):
  我把组态网和s7-200的cpu通讯已经成功了,然后我用编程软件编了一条指令,是用MOV-W传送指令,in是数200,out是VD100,就这样一个指令,然后把程序下载到了s7-200cpu中。
   上位机用的是组态王显示,组态王中通讯已经成功了,我定义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寄存器是V100,然后让画面显示这个变量的值,可是变量没有显示的是0,没有显示预期的200,是不是我寄存器搞错了?

网友A:
PLC-VD100
组态V100
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呵呵,我估计你的V100实际上是VB100,试试VB103

网友C:
指令应该用mov_dw吧

网友D:
很怀疑你用movw指令目标地址是VD双字,编译是怎么不报错的?

网友E:
   真要是用mov指令给你传送成功了200到VD100的话,双字的低位存储在VW101,高位存储在VW100,在VW100内的内容始终是0,你不会连这点基础知识都不知道吧

网友F:
还是指令不对,MOV-W是字传送,MOV_DW是双字传送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但是取不到数,组态网里显示的是0,不知道为什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是movw,我这里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