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3):
   请问  天车大车行走变频器(施耐德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忽然实际频率降为零(变频器显示屏上显示,并伴随有急撒车感觉),然后加速还没到设定值,再次将为零,如此反复。而设定频率没有变。
   之前,故障只存在于三档升四档,现在则在各个档位均有抖动现象

网友A:
没试过,等真相

网友B:
可能够是干扰或者控制油故障。

选用面板手动试试

网友C:
启动信号会不会有问题啊 或者线有松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启动信号会不会有问题啊 或者线有松动的
我也这么想的啊

网友E:
一个是检查变频器的外围接线、布线是否存在异常,二是检查变频器是否受到了干扰。不管谁家的变频器,都要先看外部问题,由表及里的去检查故障点。

网友F:
频率下降并有刹车,外部控制电路应该没问题.
应检查当位控制电路和保护电路。
外部保护电路的异常可能大些!

网友G:
查查控制信号线吧。有条件的整体换掉。经常赶上用万用表量没事。一用就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