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空开选择

楼主(2014-05-04):
55KW电机,直接启动,如果接触器选择250A ,空开应该选择多大

网友A:
空开可选 BM160-CN. 额定电流:125或140A

网友B:
直接起动的电流很大,要用电动机线路保护型的断路器,瞬时动作电流在12倍额定电流以上,用额定电流125A的。如用配电线路保护型的,其瞬时动作电流一般为10倍额定电流,如依然用125A的,那么在起动时就会跳,需用160A的。

楼主:
这是厂家配的空开 nsx100f mic2.2 这是啥意思
接触器是lC1D11500M5C  这个接触器是多时A 的啊。

网友C:
250A的还可以。

楼主:
lC1D11500M5C  这个接触器是不是150A 的。

网友D:
用过220KW Y接电机用500A进口富士空开+富士SC12N接触器,热继电器整定为200A使用,但是1天开、停不超过4次

楼主:
楼上给我提供的对我没有任何帮助

网友E:
我见过55KW的电机星角启动,最小用160A的空开(厂家配的),还有用200的,225的,160的时间久了空开触点接触不好办。

网友F:
理论上空开的配置要比接触器的配置更高一些。比如:250A的解除其容量,空开要配置比250A高一档次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空开的配置要比接触器的配置更高一些。比如:250A的解除其容量,空开要配置比250A高一档次的即可。
但是我发现厂家给配置的是 100A 的空开,  150A 的接触器。对于55KW 直接启动,空开是不是小了点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是小了,应该比接触器大才对。55kW直启,150A的接触器,小了。时间长了触点会烧。把接触器当做易损件来用,日后的维护会很麻烦。

网友G:
到底用多大的断路器(空开),以电机铭牌上标示的额定电流为准,通常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5倍(D型断路器)或1.5~2.5倍(C型断路器)。

原因是断路器瞬时动作电流通常为其额定电流的20倍(D型)或者10倍(C型),按照上面的倍数计算,完全可以避开启动电流的影响。

至于接触器的选择,与断路器无关,只要不小于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了,为了可靠运行,通常选1.5~2.5倍电动机额定电流。

如果断路器(空开)、接触器的质量差,可以加大一个等级(即降级使用)。

网友H:
直接启动?厉害!

楼主:
大家给建议一下,使用施耐德产品 NSX 系统的应该使用多大空开, 接触器是LC1D 系列应该使用多大接触器。

网友I:
 55KW非得要直接启动吗?什么设备啊,我很好奇。你工厂的变压器的是多少KVA的?
一般来说空开比接触器大一个规格,这样使用。

楼主:
变压器没问题。2500KVA ,除尘风机。

楼主:
大家给建议一下,使用施耐德产品 NSX 系统的应该使用多大空开, 接触器是LC1D 系列应该使用多大接触器  不要考虑变压器等什么问题了。我们这容量大。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干什么的?

网友J:
楼主,13楼的朋友说的我认为是正确的。原因如下:1空开在启动时不能跳闸(要求空开躲过电机启动电流,7倍左右额定电流),2空开在运转过程中在电机有10%过载时是不能跳闸的(根据环境温度最高时),3如果电机有专门的过载保护装置,不需要由空开来判断电机过载的话,那空开的额定电流可选大一到二级,增加空开的寿命,4空开的开断能力一定要满足现场短路电流的计算值。5关于接触器的选择要看电机动启停的频繁程度,还有电机起动时的负载大小,一般选择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到2.5倍,如果启停频繁,可再酌情增大接触器容量,保障有正常的使用寿命。

网友K:
交流接触器选型
主要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极数,通断能力,绝缘电压和承受过载能力。
   A.确定负载类型
       交流接触器按负载类型一般分为四类,分别记为AC1,AC2,AC3,AC4.
       ①AC1:无感或微感负载,如白炽灯,电阻炉等;
       ②AC2:用于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启动和停止;
       ③AC3:用于笼型异步电动机(普通电动机);
       ④AC4:频繁启停负载,选用的电流要高于AC3。
   B.确定接触器的参数
       ①.确定线圈电压:实际电网电压;
       ②对于照明设备,可按额定电流1.1~1.4倍选取接触器;
       ③对于电容设备,按额定电流的1.5倍选取接触器;
       ④对于变压器设备,应考虑浪涌电流的大小,如交流电弧焊机、电阻焊机等,按额定电流的2倍选取接触器;
       ⑤对于电热设备,如电阻炉、电热器等,直接按额定电路选取
       ⑥对特重任务设备,操作频率很高,可大600~1200次/h,经常用于启动,按电气寿命和启动电流选取接触器。
       ⑦对于电机,一般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选取。

网友K:
空开的选型
①线路的计算电流决定断路器的额定电流;
   ②线路的最大短路电流来校验低压断路器的分断能力;
  ③线路的最小短路电流来校验低压断路器的灵敏度,线路最小短路电流≥断路器整定电流的1.3倍;
  ④长延时型:小于10S,用于过载保护;
    短延时型;0.1~0.4S,,用于短路、过载保护;
    瞬时型:0.02秒,用于短路保护;

  断路器额定电流=1.2~2倍计算电流;
  长延时型脱扣器的整定电流≥1.1倍计算电流;
  瞬时型脱扣器的整定电流≥1.35倍尖峰电流(计算电流);
  上一级的脱扣整定电流≥1.2倍下一级脱扣整定电流。
   B 型曲线
   脱扣特性: 瞬时脱扣范围 (3 ~ 5) In
   用于保护短路电流较小的负载 (如电源、长电缆等)
   C 型曲线
   脱扣特性: 瞬时脱扣范围 (5 ~ 10) In
   用于保护常规负载和配电线缆
   D 型曲线
   脱扣特性: 瞬时脱扣范围 (10 ~ 14) In
   用于保护起动电流大的冲击性负载 (如电动机,变压器等)

楼主:
说了半天 你们没告诉我用多大的啊

网友L:
其实楼上很多朋友已经告诉楼主的选型方法,你应该好好看看。
你的情况:55kW直起,250A断路器绝对没问题,接触器150A也绝对没问题,但是要大品牌,才保证长久使用。。
之前我直起75kW,250A断路器,170A接触器,这些都没问题,变压器却跳闸了。
提醒如果经常直起,建议接触器再大点,跟断路器一样。

网友M:
选空开,接触器还得看电机的启动方式。

楼主:
感谢大家,24楼 非常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给建议一下,使用施耐德产品 NSX 系统的应该使用多大空开, 接触器是LC1D 系列应该使用多大接触器  不要考虑变压器等什么问题了。我们这容量大。
空开、接触器至少16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