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分析一下

楼主(2014-05-04):
刚参加工作,我们有一台45KW电动机带的是密封风机,前几天交流接触器烧了,工艺人员想急着启,让直接接到断路上。这样启动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启动电流比较大,直接操作过37KW的。推闸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

网友B:
呵呵,非专业人员是不会懂得机器设备一旦生病,还要强行让其运行所带来的后果的,有时候后果非常严重。

专业人员处理设备故障,就跟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要查询病的根源在哪里,是什么原因而导致现在出现的状况,也就是说,治病要斩草除根,否则,嘿嘿,你懂的~~~~~~

楼主的设备的接触器是什么原因而烧毁的呢?接触器烧毁以后,接触器所驱动的马达,是否体检过了呢?

网友C:
大功率一般要降压启动哦,直起会影响电网质量,启动电流大,引起保护跳闸。
断开时有电弧,需要灭弧装置,接触器有,否则后果很严重。
断路器应该可以,但是接触器可以频繁操作。

网友D:
直接起动很危险,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阿!

网友E:
安全第一  不要试了啊

网友F:
前几天交流接触器烧了
没有配件吗.

网友G:
这种一般都是低压控制高压,这样没了低压很危险。

网友H:
主要是接触器为什么烧了,是控制回路的问题还是主回路的问题,如果是控制回路,我觉得如果之前是直接启动方式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I:
不要如此使用;
交流接触器可远距离操作(通过按钮)。

网友J:
如此胆大妄为啊

网友K:
交流接触器线圈应串有电机热保护,而断路器则没有

网友L:
45KW断路器直接推?谁敢啊?直接拒绝,违章指挥。

网友M:
楼上各位意见发表的都很好呦。接触器烧了,要分析下可能的原因,盲目的继续使用,有可能将故障扩大化。盲目操作、盲目继续干,是蛮干。会造成更大损失。

网友N:
45kw电机直接启动。。 拉弧的后果你试过就知道了。。。。

楼主:
各位师傅谢了!学习了,控制柜是新装的。柜子上的交流接触器主线没有上紧!

网友O:
这危险动作咱没有试过,也不想试。90A*4-7倍的流,我是不敢开着玩笑,楼主要是不怕去火葬场就折腾吧,我不敢,

网友P:
    看了楼主的回答,一切皆有可能,李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