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1E 模拟置位好用 PLC上不好用

楼主(2014-05-04):
欧姆龙PLC1E 模拟置位好用 PLC上不好用.

网友A:
别的地方没有reset Q100.01
就应该好使

网友B:
第2步能不能分两步写,T00置为Q100.01,然后下一步Q100.01复位W66.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2步能不能分两步写,T00置为Q100.01,然后下一步Q100.01复位W66.00
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的问题不明白,怎么不好用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对,根本不懂LZ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