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4):
我用威纶触屏监视D8140发出的脉冲数,但是直接监视D8140没有数据显示,我用传送指令将D8140数据传送到D226触摸屏就能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威纶屏好像只支持到D3000,所以不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找到原因了,威纶触摸屏数据类型分的比较细TV CV D CV2 SD。SD才是对应的FX1N的特殊数据寄存器,所有数据类型要选SD不能选D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SD对应特殊寄存器我还不知道呢,我以前也是转一下。

网友B:
呵呵;这个是屏的原因;

网友C:
TV CV D CV2 SD,
SD是特殊辅助继电器(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