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控单向阀

楼主(2014-05-04):
液控单向阀对于液控单向阀,可以通过控制油口(X)开启,这时允许工作油液双向流动。图示为液控单向阀处于静止位置,此时油口B与油口A不接通。
如果控制油口(X)有信号,则液控单向阀开启,油口B与油口A接通。为了可靠开启液控单向阀,控制活塞有效面积必须大于阀口有效面积。液控单向阀也可用于双液控单向阀。
图示表明如何通过使用液控单向阀保持液压缸不动,从而对负载定位。驱动二位三通换向阀动作,液控单向阀开启,液压缸活塞杆回缩。
回路图:液控单向阀
该回路图与上述图示相同,不过,这里液控单向阀以图形符号表示。

网友A:
好熟悉的液压元件,我们每天都在用的。

楼主:
驱动二位四通换向阀动作,工作油液使液控单向阀开启,从而使液压缸活塞杆伸出。当将二位四通换向阀复位时,无杆腔中工作油液被液控单向阀封闭,液压缸活塞杆保持伸出状态。现驱动二位三通换向阀动作,则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活塞复位,即液控单向阀开启,液压缸活塞杆开始回缩。在液压缸活塞杆回缩过程中,二位三通换向阀处于静止位置,从而使液控单向阀再次关闭,液压缸活塞杆及负载则保持在当前位置。当再次驱动二位三通换向阀动作时,液压缸活塞杆才完全回缩。

网友B:
  收下这个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C:
只接触过电磁阀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