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4):
求教:现有西门子PLC(CPU226)控制2台伺服(东元伺服),构成相互垂直的X轴和Y轴。
X轴和Y轴组合运动,实现预定的运动轨迹。
初步想编写X轴和Y轴的运动控制子程序。
在主程序里调用上面2子程序,只需要给方向脉冲和脉冲数就行.
这样做是否可行,请问群里的朋友有相关的参考程序没?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用位置控制向导做,在看看那几条指令,

网友B:
S7-200系统手册有PTO参数详解,还有例程。
或者用MAP库。
MAP库使用文档

网友C:
定位控制采用脉冲给定,是通常的做法。如果能搞数据通讯(比如,与伺服控制器进行DP通讯),那就更爽了。特别是2轴以上系统,接线简单,抗扰动能力强。

东元的伺服控制器不知道,台达的伺服控制器可以做D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