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4):
我们公司有部分冲压设备,冲压速度过快,基本达到120次每分钟的速度,现在想把速度调慢,改变机械结构的工程量太大,想用变频器调速,目标速度是90次每分钟,
请问各位大侠,冲压设备调速该选用何种类型的变频器,采用变频器后会不会对冲压力矩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应该怎样调整,通过更改变频器参数可以吗,该怎样更改呢?

网友A:
很多冲床用的都是滑差电机,那种电磁调速器很便宜,如果是普通三相电机可以用变频控制,富士、台达变频都有用的,

楼主:
我们的电机是普通电机,更换电机是不是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电机是普通电机,更换电机是不是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

网友B:
LZ所说的应该是高速冲床,每秒2次动作,以前去台资企业见过25吨以下的高速冲床,生产铜端子,变频器都是使用台湾品牌,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C:
使用台达等都可以,级别高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用变频的

网友E:
我这边冲床使用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使用变频器后会不会对冲床的冲切力矩产生影响,大侠了解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用 带 变速齿轮的 电机 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使用变频器后会不会对冲床的冲切力矩产生影响,大侠了解吗?

网友G:
使用变频器不会对冲床的力矩产生影响,近几天厂里又进了几台冲床,通过改造,给它加上了压力显示功能,经测试,变频调速的速度不会对力矩产生影响,其实机械压机也是一样的原理,不会因为速度慢,它的成型压力就会发生变化。

网友H:
购买矢量型变频器,可以保持在低频下运行时,输出力矩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