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计时

楼主(2014-05-04):
如何用plc计时,即一个动作用时多少。谢谢

网友A:
用计时器不得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对啊,不是用计时器吗,还有你是什么的动作时间,级别和精度要求

网友C:
用定时器应当可以,不知要不要保存。

网友D:
这个看看书就懂了

网友E:
动作时间用计时器啊

网友F:
       精度要求高,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G:
看书,书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请问下仁兄,是那一本书?

网友I:
看手册就行啊 这个简单问题一个计时器就解决了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G:
不知道你想那种定时  接通延时、断开延时、保持性延时还是。。。。。。。。。。

网友K:
楼主意思是扫描开始到输出映像区的执行的时间吧,计那个时间干吗。那你用示教定时指令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