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驱动这套伺服

楼主(2014-05-04):
得到一套伺服不会驱动,请教各位
网上查到的好像是台湾盟立

网友A:
脉冲驱动

网友B:
简单的说就这两样你动不了,当然你不讲规矩非要让它点动一下还是可以办到的。

网友C:
具体可看伺服手册。不接线也可以动起来的。

网友D:
要想驱动它,先要有一本他的说明书,知道端子的定义,再去决定怎么让他动。

网友E:
说穿了就是脉冲/方向或双脉冲的点接到pLc,pLc有专门脉冲输出指令整明白指令就行了

网友F:
没指令不会动得。

楼主:
具体怎么驱动呢?用pc能驱动吗?如何驱动?说明上说能面板驱动

网友G:
面板只是有试运行的功能;
你还是手册找出来好好的看一下;

网友H:
参数你会设定吗?各个端子的定义你知道吗?有没有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I:
找个文本一体机,脉冲加方向,

网友J:
找一本说明书来  按照上面指示一步进行就好了

网友K:
楼主打算将该套伺服作何使用呢?装设备上?练习定位操作?PC指的是什么,电脑主机吗?一般的电脑主机无法驱动。
购买一台能够进行晶体管脉冲输出控制的PLC吧,或者购买伺服驱动控制板。

楼主:
设备上的,以为坏了电工换了一套后来厂家弄好了,不是伺服系统的问题

网友L:
自己如果没有伺服基础,最好找个人来帮你实际测一下。

网友A:
楼主赶紧找手册是王道。。

网友M:
还是找个师傅比较稳

网友N(2014-11-06):
我是盟立的,有需要可以帮你

网友O:
回复 网友F:
速度模式,扭矩模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