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4):
三菱A系列的PLC ,CC LINK 远程模块可以驱动伺服电机吗?需要用什么模块?请告诉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呵呵;
伺服电机首先要有驱动器,用PLC控制的话则需要对应的脉冲输出模块;

网友B:
CC-LINK远程控制伺服的可以用这个模块:AJ65BT-D75P2-S3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的感谢,刚刚查了下CC LINK手册,使用AJ65BT-D75P2-S3定位模块或者用FX PLC+FX2N-32C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