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楼主(2014-05-04):
本人PLC新手,昨天在一台旧机上拆到三菱FX1N-60MT PLC一台,接电源Y22、Y25、Y26指示灯闪烁,不知什么原因,PLC是否有,如是好的打算买条编程电缆学习用,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买条电缆,监控下程序,或是将程序清除掉重新写个自己的程序看下。

网友B:
你把X27接到X那边的COM上试一试看  还有哪个灯在闪

网友C:
呵呵;可能是程序里在输出,运行开关放到STOP位上就没有了;
电缆及软件配好写入测试程序慢慢试一下;

网友D:
上电运行程序了,应该比较正常吧

网友E:
正常情况

网友F:
程序没清除,正常

网友G:
证明内部有程序。
PLC应该是好的。
买条编程电缆学习吧。

楼主:
经各位大神分析,观察运行开关是在RUN的,打到STOP,已不闪,应该是有程序在运行。谢谢各位,我买条电缆试试,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