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4):
 单位新购一台单相1.5KW的鼓风机,而且是启停频繁的工作。额定电流铭牌显示9.6A。
在使用的时候,启动电流达到了40A,正常工作电流为4-5A,启动的时候直接把16A的断路器给跳了。如果使用大的断路器,怕把电机给烧了,使用16的一直跳。
 请教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能降低一些启动电流的办法。

网友A:
在进风口装风门就不用频繁启动,风机一般都不频繁开停,风门还可以调节风量

网友B:
风门估计加在出风口了~!

网友C:
启动时调节一下风门吧。

网友D:
用变频器吧

网友E:
你的16A是不是常用的c16啊?换个D16的试试看呢?空开换大点的怕烧电机的话加个热继电器呢?

网友F:
可以加软启动器消除启动时的大电流。

网友G:
为什么要求启停频繁啊

网友H:
呵呵,设备是自行设计的系统是吧,没有做任何测试直接拿来生产对吧。
有时候机械部分设计的不合理,而导致电气系统故障频频的例子不胜枚举。

楼主:
这是我们使用的单相鼓风机,没有风门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变频器吧
单相电机使用变频器?
我还没有使用过。什么牌子,我们风机是1.5KW,能给我个型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加软启动器消除启动时的大电流。
这是一个好办法,回头我找找看。

网友I(2014-06-06):
你在启动时串个大电阻,启动后用接触器短接这个电阻。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J:
可不可以还成星三角启动?

网友K:
还是用变频控制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