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4):
编码器为A、B、Z三相,与三菱PLC高速脉冲输入口相连,通过一个外围的传动装置让编码器转起来,怎样对编码器输出脉冲计数并通过PLC编程,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编码器计数有对应的高速计数器的

网友B:
看高速计数器手册,里面有过程值的读取~!

网友C:
看高速计数器手册,里面有过程值的读取

网友D:
用SPD指令吧

网友E:
使用高速计数器

比如三菱FX2N ,使用C251高速计数:接线如下,X0接A 相计数  X1接B相计数

程序中LD M8000
     OUT C251
     DMOV C251 D100
D100 即为编码器脉冲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