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4):
实验室里有7个台站,使用Q02加几个个X40和Y40控制,现需在每个台站加多1个远程输出(32T)和1个远程输入(32D)模块来扩展,共14个远程模块,最远台站离主控柜距离小于10米,负载都为2.5W以下电磁阀和指示灯,负载均直接接到模块上,没经过继电器,我用以下3种接电使用均导致输出模块烧坏,请各位大神帮助小弟解决问题:
情况一:从主控柜的开关电源(24V250W)拉了电源线至一个台站,然后一个台站挨一个的并起来,模块和负载都用这个电源,上电两次后就烧了两个输出模块(应该是一起烧的)
情况二:在主电柜加一个开关电源(24V35W),专门供给14个模块的模块电源,负载和传感器用原来的电源(24V250W),使用几天后又烧了一个输出模块
情况三:在情况二的基础上(在主电柜加一个开关电源,专门供给14个模块的模块电源),在每个台站都安装一个开关电源(24V35W),专门供给各个台站的模块上的负载电源和传感器电源,结果使用几天后又烧了一个输出模块
以上的模块烧坏都出现在不同的台站上面,将上述烧坏的输出模块送修时反馈说是浪涌电流引起稳压二极管烧坏,请问我这样接线有问题吗,是不是远程模块比较娇气,每个点都需要加个中间继电器才接负载,宁外补充一点是没有接终端电阻,这个应该不影响吧,由于第一次使用远程模块,请问这个远程模块应该咋接呢,谢谢!

网友A:
这么容易坏,你这些模式会不会是假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这么觉得,每个输出模块那个拨码开关的盖子非常紧,感觉模具不对似的,打开后盖子都裂了,而输入模块松紧刚刚好

网友B:
应该是假货,我碰到过一次这样的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