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搜的导线粗细对应其载流量是不是放大了?

楼主(2014-05-04):
像这些资料表示导线的载流量,我觉得口诀和其相差太大了,比如95平方的铜线,
相当120平方的铝线,那120*2=240A,
图片上面哪会有这么少,都300多。
我不知道以哪个资料为主。

网友A:
数据非常正常,没有放大。
注意这些数据如何来的,以及铺设方式,环境,导线芯最高温度70℃,如果把铜芯线当保险丝(电缆变成负载)通过电流将更大。
前年碰到东莞怡合达出来烧饼说1平方单股国标铜芯线最高只能通过3~4A电流 再大铜线一定会烧,一而再在二三这样说,不知道那傻Ⅹ教他的。

网友B:
我们以前那个电缆厂的电缆,导线芯最高温度90℃,它可以承受的电流更大。

网友C:
口诀只能是估算,具体指还要看电缆厂家提供的资料吧,当然乘以这算系数的

楼主:
谢谢,那我查这些资料就放心了。

楼主:
顺便问一下,你们是怎么选择电缆粗细的呢?
是看对应的资料,还是估算,尤其对大电流的???

网友D:
大电流直接进入设计计算程序,安装方式、安装地点、电压、环境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电流直接进入设计计算程序,安装方式、安装地点、电压、环境都有关系。
设计计算程序???
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E:
正常没放大,只是要求不同,这表的温度是25°,口诀里面基本按40°

网友F:
可以对照一下厂家的产品样本(不知有无载流量的内容)。

楼主:
假如10平方的一芯铜线,在空气中,能通过80A电流,我一般按7折来算,80*0.7=56A,算它高温穿管。

你们选择导线一般怎么选呢?

网友G:
使用极限了,不是很安全,现在的电线质量要打折扣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假如10平方的一芯铜线,在空气中,能通过80A电流,我一般按7折来算,80*0.7=56A,算它高温穿管。

你们选择导线一般怎么选呢?

导线还有压降呢!

你的载流量选择的过大,不仅仅电线可能过热,还有可能导致压降过大,而使后面的设备无法启动和工作!

楼主:
一芯线,在空气当中。
那意思是说56A的负载,要用16平方的铜线吧?

楼主:
希望有人回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