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为什么起火?(20140507)

楼主(2014-05-05):
为什么起火?短路 漏电都没动作!
[upload=jpg]/uploadImages12/48602cbedfb3ef9e3
7ebb58467fe12e900fa0a6a.jpg#IMG_20140427_145922.jpg[/upload]

网友A:
短路没动作,可能是 故障电流 未到达设定的 短路动作电流。

网友B:
电流大,发热,塑料老化等。

网友C:
国产的开关少用,不安全

网友D:
可能接线头没紧,接触电阻大,发热造成的

网友E:
看样子像是变压器引起的,

网友F:
看样子是变压器输出端短路造成。输出端保护不到位。

网友G:
变压器的接线有松动吧

网友H:
线没接紧,而引起的可能性要大。

网友I:
变压器那边发热引起的啊

网友J:
把设计图纸,以及安装 验收人员痛批一顿,还有采购隔离变压器人也一样批一顿。

这货输入输出竟然不装熔断器,变压器买的肯定是杂牌,就连正泰都知道在变压器绕组里面加温度熔断保险,这个明显没有,

网友K:
有三相、单相漏电断路器,没有漏电当然不会跳闸。无过流保护器。可在变压器输入端或输出端加装单P开关(保险丝)

网友L:
感觉发热比较大 塑料那边易起火

网友M:
电流过大。线径过小发热引起的故障

网友N:
呵呵,变压器线圈都烧熔了呀,不会分析事故原因吗?其实事后事故调查是要专业人员才能去判断的呀。
图上很显然事故源自于功率元件控制变压器,检查控制变压器的所有相关线路,并且提供事故调查报告,同样的事故不能出现两次。

网友O:
14楼说的对

网友P:
好像是变压器短路引起的。变压器输出端应该加保险丝啊。

网友Q:
这问题这么明了,还用问啊?变压器负载太大,过热,线圈绝缘破坏,匝间短路,进一步恶化,然后变压器线圈像电炉丝一样了自然着火了,至于空开不跳是因为变压器线圈是有内阻的,虽然过热着火了,但不是短路,变压器线圈很细,还没有到空开跳闸的电流,线圈就已经烧断了,所以不跳闸,

网友R:
从楼主提供的图片分析,故障多半由控制变压器过热引起。

网友S:
变压器过载,是铝线的????还是容量过小??

网友T:
应该是接头松动导致电阻过大发热引起的

网友U:
你这变压器有经过空气开关吗?你的控制线路空气开关好像是32A,主线路空气开关是63A对吧,你的线是多大?

网友V:
变压器质量问题,可能是铝线的

网友W:
变压器输出端短路(没保护)引起的,接触器和热保护开关只是被动烧坏,应检查变压器输出回路。

网友X:
应该是变压器次级过载造成发热烧毁

网友Y:
呵呵,是干扰引起的,频率过高是主要因素。

网友Z:
线槽内部温度过高,热量首先由热继电器接触端子传下加上本身的热量来有几根,在线槽由导线于太集中,导线外皮慢慢受热变质,绝缘破坏,绝缘电阻慢慢变小,直到小到几百欧或更低,由于导线挤在线槽内,电流流过导线绝缘层,。。。。。。。这一过程不是一两天就是几个月,几年,一句话,用好的器件,加合格的电路工艺,  可减少事故

网友Z:
接着说:有过流,过载,短路功能的开关,对于上贴的故障起不了大的作用,

网友AA:
变压器超容量或者短路造成!

网友AB:
我看是变压器过载发热引起

网友AC:
应该是变压器过热引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对了 就是电磁阀短路造成的  但因变压器容量小  所以不会跳闸  在说了也是设计缺陷 居然没有保险 所以变压器着火了

网友AD:
可以肯定是变压器内部短路造成起火!

网友AE:
就是变压器引起的,BK-150有效功率也就100W左右,再加上电器元件选的是廉价的正泰货自然性能要打折扣,要知道早先的国营厂造的变压器铜包都比现在的大很多,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避免的,除了质量大的减压自藕包不能放箱体顶端,控制变压器在布局设计的时候最好放顶端,以免不必要的损失。那个年代国产电器元件不比进口差,现在象天水213,上海人民股份这样民族品牌不被过人认同,倒是象正泰,德力西,人民,天正这些坑货大行其道。。。

网友AF: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无熔断器。

网友AG:
 电气柜内的温度检查很重要,可以在日常点检表增加检查温度项目(各电气控制元件输入输出接线端子等)有热成像仪最方便。
05年我公司一控制柜的控制变压器直接爆炸了,原因是空调检修时间太长室温高,电气柜内的温度更高。

网友AH:
明显是变压器过载引起的

网友AI:
像是变压器输出二次侧短路造成的。

网友AJ:
看样子是变压器输出线发热导致

网友B:
 为什么起火?短路 漏电都没动作!
 如果能排除掉短路,漏电这2条,则多为接触不好,局部过热,温度升高而致。

网友AK:
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AL:
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Z:
27楼不是对楼主的主题来说的,

网友AM:
变压器发热引起的。

网友AN:
变压器的问题可能性极大

网友AO(2014-07-06):
看样子是变压器过负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