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

楼主(2014-05-05):
请问我们公司用台达VFD-M的变频器带了8个马达,电流是0.9A功率是90w,
请问变频器的的功率为什么选1.5kw呢?
额定电流的参数为什么选择5.5A呢?

网友A:
因为根据变频器的使用要求,当变频器拖动多台电动机时,各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之和不的大于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

楼主:
n那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要设定为7.2A,为什么只设定了5.5A呢

网友B:
选小了。电流不够用。那实际的电流够用吗?你可以用表测一下每台电机的工作电流,然后自己相加,再测一下总的电流。比对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