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4-05-05):
用PLC电机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二级故障(断相,短路等等,这些都是启动运行时候的故障)的程序我现在能做,一级故障时在启动时候的故障,这些故障有哪些,怎么用PLC去处理。 谢谢

网友A:
所有的故障加上检测之后能够产生信号的就能被PLC识别!

所以你直接去根据要求寻找这些检测元件就行了

网友B:
建议加个反时限过载保护。程序里体现。
上电前检测漏电电阻,还得加个漏电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