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22-BD

楼主(2014-05-05):
以前都是用的三菱屏,有穿透功能,直接一根线就搞定了.现在换了个威伦6056i,没有穿透功能,不得已买了个FX3U-422-BD来扩展一个9针圆口。到手后发现怎么装都装不上去,尺寸都对不上。手上也有FX1N-422-BD和FX2N-422-BD,发现板子和对应的PLC的扩展部分形状一样的。指点下,怎么装,还是板子买错了》

网友A:
配件买错了呗,两个连接器都一模一样 没办法接触

网友B:
FX3U-422-BD是扩展到FX3U最左边侧面那个小盖子那,不是上面扩展的。

网友B:
红圈中侧面的盖子打开后扩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C:
我看到过用FX3U-232-BD也可以编程,监控和在线写入,可以试一下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D:
仔细阅读一下BD板的随机手册就看到了。

网友E:
FX3U-422-BD是扩展到FX3U最左边侧面那个小盖子那,不是上面扩展的
232ADP之类的模块是在PLC左边的
422BD应该是在PLC上面的

网友F(2021-03-07):
3是从侧面装的,2是从正面装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配件买错了呗,两个连接器都一模一样 没办法接触
没买错,只是安装的位置不对;
BD板要安装在1的位置;
2的位置是安存贮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