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4-05-05):
请教师傅--这是个什么东西?
没看到有型号。
1、这东西有什么作用?
2、哪里找它的说明书?

网友A:
有点像烘箱或者烤箱

网友B:
应该是制作蛋糕,面包的电烤箱。
很简单的控制方式,热电偶加温控器,使用大功率的电加热管。

网友C:
烤箱 红圈pid温控器 旁边不是接了一个热电偶吗

网友D:
看看地上的鸡蛋, 温度控制在37度,还可以孵小鸡小鸭之类的。

网友E:
孵小鸡啊?

网友F:
温控?你的PT100是接在它上面的吗?输出直接接的接触器?

网友G:
温控加热设备

网友H:
热饭用的吧

网友I:
应如1楼等所说。

网友J:
貌似分体烘箱。和烧开水的电热器类似。

网友K:
烤蛋糕的吧!

网友L:
应该是食品厂里的烤箱吧。

网友M:
温控器   接传感器直接控制接触器的

网友N:
是温控器,控制烤箱的温度,

楼主:
是用来做西饼的烤箱。不是烤鸡蛋的。

网友O:
     面板有表吗?那个是像热电偶。

网友P:
控制温度的吧

网友Q:
烤箱;
加工面包或蛋糕;

网友R:
看到下面有鸡蛋,估计是焐小鸡的烘箱。

网友S:
应该是温控箱!

网友T:
孵化机吗?

网友U:
回复 网友R:
汗 明明是考蛋糕,烤饼的

网友V:
烤箱自动恒温的,圈出来的是温控仪

网友O:
    分3层,应该是烤制蛋糕之类的。

网友W:
有没有搞错,陈大师傅!

从外观看,就是一个烘烤箱,分多层独立控制,应该是烤面包、糕点之类的烤箱,不排除是烤鸡烤鸭用的烤箱。

如果用作工业用途,用于烤电焊条等(也可用作医用烤箱)。

你那控制器的探头,不是热电偶就是热电阻,可以看控制器面板上的标识,如果是“S”、“K”之类的通常为热电偶;“PT”、“G”之类的一般为热电阻。

高温用热电偶,低温用热电阻。

网友X:
是电烤箱,温度自动控制采用温度控制仪。

网友Y:
看看里面有没有蛋塔?

网友Z:
是不是烤蛋糕用的

网友AA:
温控箱吧

楼主:
看来是我没表达清楚!以致大家都乱说一通。
我是问画了圈圈的那个器件。
1、这器件叫什么名字?
2、这器件有什么作用?
3、如何能找到这器件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