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5):
EM AI04 4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DIAG 灯一直闪,请教大神,是什么原因。
模拟量模块的电源接线没有问题。在micro/win smart软件中查看CPU信息,发现此模块的信息为“已组态但丢失”。

网友A:
查看侧面与主模块连接的八根针是不是有一根短的,那玩意容易出问题,正常情况下是八根平齐,稍多出塑料壳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查出来了,就是这个原因 Orz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查出来了,就是这个原因 Orz

最垃圾的连接方式,我也被坑过一次

网友B:
呵呵;还是S7-200用那个扩展电缆固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