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5):
请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程序错在哪里,能帮我修改一下吗,我的邮箱357047007@qq.com,安川CRC-16校验码说明书我已经上传,,这个程序是用H03功能吗读取变频器面板的运行频率,我搞不懂事那里不对,能通信,但回传数据不正确,运行后回传数据乱了?万分感谢!(http://pan.baidu.com/s/1sj2NZp7  安川说明书)

网友A:
如果你的程序能够控制变频器运行,但就是不能读取变频数据,那就基本可断定程序没问题,变频接线没问题,变频设置也没问题,建议尝试一下降低通讯波特率,以及安装一匹配电阻。

楼主:
谢谢了,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