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求助

楼主(2014-05-05):
如图电路,正常时输入电流在15A左右,输出短路时,输入电流下降至很小,输出电流在正常和故障时一样,求原理?
输出部分没有画全,但是不影响电路原理解释,因为在之前短路也是一样的。
之前图有误,改过以后如图,后面没有影响的电路去除了。

楼主:
在A点短路,输出电流结果是一样的。输入降低。

网友A:
互感器做的恒流源呀。互感器的原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关键是那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短路时,输入电流下降至很小,输出电流在正常和故障时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是200微法的

网友A:
互感器原理,附边不允许开路,变压器原理,附边不允许短路。

楼主:
电流互感器输入输出比是一定的,而且变化是同步的。
可是现在求证的问题是,输出电流大小不变(即恒流),输入电流根据输出阻抗大小发生变化,而且输出阻抗越低输入电流越小,呈现反方向的变化。
请看明白题意再讨论。
而且,假如该电路不考虑电容,不更像是一个自耦升压变压器吗?

网友C:
此电路为一个升压型自偶变压器电路,由串联着电容的线圈组成一次绕组,电容的主要作用是限流。由串联在一次绕组上的线圈组成2次绕组升压,A点升压值等于一次电压/一次绕组数+二次绕组数x(一次电压/一次绕组数)

网友C:
第二个变压器应该只是隔离用吧,当然也可以用第二个变压器继续升压。电容的作用主要是限制容量或短路电流。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容是可变内阻 限制了短路电流

网友D:
这好像是磁饱和的原理。LC谐振后电感饱和,当输出回路负载短路时,输入回路退出一部分饱和,输入电流电流减小一些。为了稳流,好多能量消耗在磁饱和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