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5):
   南方安华A100T2R2G继电器不吸合?????之前送过来修是烧了整流桥,2个单管,还有一个51欧电阻,更换之后又烧了,再换好后,带电机的时候充电电阻和单管又烧了。。。

网友A:
真心同楼主说:算了,别修了

网友B:
其他正常的话,继电器本身是不是已有问题。

网友C:
主电容会不会又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继电器拆下来单独上电量过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电容没明显坏的迹象,电容量测量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找到原因啊,做事态度蛮重要

网友D:
换继电器吧 估计触点不好啊

网友E:
单管烧明显是驱动问题,充电电阻烧查继电器或者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