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VLT2800的控制板能直接通电不?

楼主(2014-05-05):
就是我从变频器中拆下的控制板 如图…能否直接在图中接口上通电 使控制板正常显示 电压是DC24V么? 要屏蔽哪些信号? 有图中这个接口定义电路图没? 谢谢。本人电子小白。

网友A:
你写得有点看不明白,要是主板我是没试过,查控制端子我有加过,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 就是主板, 我想看看能否直接通电。 有没有图中那个插接口的端子定义?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没有,但是论谈里有,叫DB15KW的开关电源上有